关于XNET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如图,如何更改设置后的XNET名

网友A:
    打开CM,在要改名的网络上单击右键,选择Re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CM,在要改名的网络上单击右键,选择Rename

    多谢杜老师。这个可以在设置XNET时选择以哪个PIN上的网络命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