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类型、作用及区别

楼主(2020-01-08):
    如果电阻温度系数(k)的值为正,则温度的升高会增加电阻。这种装置可以称为Posistor或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如果k的值为负,则温度的升高将降低电阻值。这种装置称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为了研究不同的热敏电阻类型,重要的是要了解显示电阻和温度之间线性关系的公式。
    作为1个第一级近似,电阻的变化等于1个ST顺序温度系数在温度电阻乘以变化的。

dR = k.dT

    其中,
    dR - 阻力变化

k -  第一电阻的温度系数

dT - 温度变化

    如果电阻温度系数(k)的值为正,则温度的升高会增加电阻。这种装置可以称为Posistor或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如果k的值为负,则温度的升高将降低电阻值。这种装置称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正负温度系数(PTC)热敏电阻

工业中使用的PTC热敏电阻大致分为两类。对于敏感硅电阻器,第一个名称为“Silistors”。已知硅化物具有每摄氏度08%的正温度系数。如果温度高于175摄氏度,则器件跳转到负温度系数区域。PTC热敏电阻的另一种分类称为开关型PTC热敏电阻。它由陶瓷型材料制成,并且已知由于温度的微小变化而具有非常高的电阻。掺杂剂也添加到材料中,以便它们也显示出半导电性。已知该装置具有过渡温度或“居里”温度。在设备到达特定点之前,它在其电阻 - 温度特性中显示出负温度系数模式。在此之后,它开始显示出增加的正温度系数。此时,阻力也开始发展。硅化物和开关PTC热敏电阻之间的温度 - 电阻曲线的主要差异如下所示。

    硅电阻和开关型PTC的电阻温度特性

PTC热敏电阻应用

该器件以其作为电路保护器件(例如保险丝)的应用而闻名。由于其电阻特性,流过器件的电流导致热量积聚。因此,如果过量电流流过器件,则器件开始相应地加热,从而增加其电阻。这种阻力的增加再次增加了热量。这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其在器件中产生更大的电阻,并限制器件中的电压和电流量。
    另一个主要应用是作为CRT监视器消磁线圈电路的定时器。当CRT监视器打开时,初始电流到达PTC热敏电阻和消磁线圈。PTC热敏电阻的尺寸很大,因此,随着电流的流入,器件的电阻会增加。这会导致热量积聚,因此消磁线圈会非常快地关闭。消磁线圈对于以平滑的方式减小连续磁场是必要的。这种帮助只能由PTC热敏电阻提供。

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

    用于工业的NTC热敏电阻大致分为两类。因此,分类基于将电极放置在陶瓷体上的方法。根据不同类型的几何形状,形状和加工方法,可以进一步划分该主要类别。工业中最常用的主要类别之一是珠型热敏电阻。根据形状和制造方法,珠状热敏电阻可以再次分为裸珠,玻璃涂层珠,加固珠和玻璃外壳中的珠等等。

    另一组NTC热敏电阻是具有金属化表面接触的热敏电阻。这些热敏电阻可以使用弹簧触点或表面安装来安装。

NTC热敏电阻应用

1.NTC热敏电阻作用于温度测量(通常在窄跨度和低温范围内)。
    2.该器件可用于限制电源电路中流过的突然过电流。已知该装置在开始时具有非常高的电阻值。通过装置的加热,电阻逐渐降低。随着电阻减小,电路的通常操作恢复并且高电流流过它而不损坏电路的其他部分。
3.该装置用于测量培养箱的温度。
    4.NTC热敏电阻用于测量和监控电池,同时保持电池充电。
    5.它们用于了解汽车发动机内使用的油和冷却液的温度。此信息通过间接方式发送回驱动程序。

PTC和NTC热敏电阻比较

热敏电阻,缩写为THERMally sensitive resiSTOR。

PTC,缩写为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NTC,缩写为负温度系数。

    PTC和NTC热敏电阻比较

PTC热敏电阻的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NTC热敏电阻的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PTC热敏电阻主要材料BaTio3,NTC热敏电阻的主要材料是Mn,Ni,Cu。

PTC热敏电阻主要应用于过流过载和短路保护,电信保护,照明软开关延时,电机启动,温度传感和保护,自动调节加热等。

NTC热敏电阻主要应用于浪涌电流抑制限制,温度传感测量,温度补偿,温度控制等。

网友(2020-04-19):
    这会导致热量积聚,因此消磁线圈会非常快地关闭。消磁线圈对于以平滑的方式减小连续磁场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