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种二极管分类的实物图片展示

楼主(2020-01-08):
    各种二极管分类的实物图片展示:包括稳压二极管、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 硅管/三相整流桥/汽车/雪崩管整流桥/高频、LED、肖特基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超快恢复二极管)、恒流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双向触发二极管、压敏电阻二极管、双基极二极管、温度敏感二极管、光电二极管、红外发光二极管、激光二极管等类型二极管图片。

    二极管介绍

    在电子元件中,二极管是具有两个电极的装置,其仅允许电流在单个方向上流动,并且许多使用整流功能。变容二极管用作电子可调谐电容器。大多数二极管的当前方向性通常被称为“整流器”功能。二极管最常见的功能是只允许电流在单向(称为正向偏置)和反向反向(称为反向偏置)。因此,二极管可以看作是电子版本的止回阀。

    各种二极管分类的实物图片展示

1. 整流二极管

在二极管电路中,整流二极管的应用是最常见的。所谓的整流二极管是专门用于电源的二极管。

将交流电转换成单向脉动直流电的电路。

    整流二极管图片

2. 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二极管,具有良好的开关特性和较短的反向恢复时间。它主要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和逆变器等电子电路,如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

    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图片

    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图片

    3. 整流二极管 - 硅管

整流二极管一种用于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半导体器件。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是其单向导电性。在电路中,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出而负极流出。

    整流二极管图片 - 硅管

4. 整流二极管 - 三相整流桥

    整流桥用于将多个整流管密封在一个壳体中,形成完整的整流电路。当功率进一步增加或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多相整流时,提出了三相整流器电路。三相整流桥分为三相全波整流桥(全桥)和三相半波整流桥(半桥)。选择整流桥,考虑整流电路和工作电压。需要高输出电压的整流电路需要电容器,并且可以安装或不安装不需要高输出电压的整流电路的电容器。

    整流二极管-三相整流桥图片

    5. 整流二极管 - 汽车

    整流二极管图片 - 汽车

    整流二极管图片 - 汽车

    6. 整流二极管 - 雪崩管整流桥

    整流二极管-雪崩管整流桥图片

7. 整流二极管 - 高频
    整流二极管图片 - 高频

    整流二极管图片 - 高频

    8.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也称为齐纳二极管或反向击穿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具有与普通二极管不同的特性。稳压二极管主要用于稳定直流工作电压,也可用于限制信号。

    稳压二极管图片

    9. LED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被称为LED并且通常用于指示电路的操作状态和各种信号。

    发光二极管图片

    发光二极管图片

    10. 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主要用于电路的整流和续流。

    广泛用于开关电源,逆变器,驱动器和其他电路。在微波通信中做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测二极管等。

    肖特基二极管图片

    11.快恢复二极管(超快恢复二极管)

快速恢复二极管用于开关电源,脉冲宽度调制器(PWM),不间断电源(UPS),交流电机变频调速(VVVF),高频加热等,如高频,大电流续流或整流器二极管。

    快速恢复二极管图片

    12. 恒流二极管

    恒流二极管可以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输出恒定电流,并具有高动态阻抗。可用于稳定和限制电流。主要用于低功率,如恒流源,稳压器,放大器和电子电路保护电路。

    恒流二极管图片

    恒流二极管图片

13.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又称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双向击穿二极管,简称TVS。

    瞬态抑制二极管没有损坏。它可以在电压极高时降低电阻,转移电流或控制其流向,从而保护电路元件在瞬态电压过高时不会烧坏。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图片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图片

14. 双向触发二极管

也称为双端AC器件DIAC或双向二极管。

    它通常用于启动双向晶闸管,也可以构成过压保护电路。

    双向触发二极管图片

    双向触发二极管图片

    15. 压敏电阻二极管

    压敏电阻二极管由PN结之间的可变电阻原理制成。它主要用于10-1000MHz高频电路或开关电源等。它可用作可调衰减器,限制和保护。

    压敏电阻二极管图片

    16. 隧道二极管

    又称江崎二极管,它是一个以隧穿电流为主要电流分量的二极管。结构简单,换档速度快,功耗低。

    广泛用于高速脉冲计数。隧道二极管可用于形成双稳电路,单稳态电路,多谐振荡器,以及用于整形和分频。

    隧道二极管图片

    17. 双基极二极管

也称为单节晶体管,它是具有PN结的三端负电阻器件。

    广泛用于各种振荡器,定时器和控制器电路。

    双基极二极管图片

    双基极二极管图片

18. 磁敏二极管

磁性二极管可以在弱磁场的作用下产生更高的输出电压,并且随着磁场方向的变化同步输出正电压和负电压。

它广泛应用于磁力检测,电流测量,非接触式开关,位移测量,速度测量,无刷直流电机的自动控制。

    磁敏二极管图片

    19. 温度敏感二极管

    在一定的偏置电流下,温度敏感二极管的PN结的电压降是温度的函数。对于每个温度升高程度,温度敏感二极管PN结的正向压降下降2 mV。

用于温度测量电路。

    温度敏感二极管图片

20. 精密二极管

    精密二极管称为PD,是一种高精度二极管,电压稳定,电流稳定。它具有宽工作温度,良好的线性度和非常高的稳定性。常用于各种电子电路中的恒流源或恒压源。

    精密二极管图片

21. 光电二极管

    当有光时,电阻小,电流大,当没有光时,电阻大,电流小。

    光电二极管图片

    光电二极管图片

    22. 红外发光二极管

红外发光二极管(LED)是发射红外光的二极管,通常用于远程控制应用。

    红外发光二极管图片

    红外发光二极管图片

    23. 激光二极管

    激光二极管的一个特征是能够直接从电流调制其输出光的强度。因为输出光功率和输入电流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所以激光二极管可以用模拟或数字电流直接调制输出光的强度。

    激光二极管图片

    激光二极管图片

24. 防雷二极管

    通常用于保护电压敏感的电信设备免受雷击浪涌和设备切换产生的瞬态浪涌电压的影响。GDT是高阻抗元件。

    防雷二极管图片

    防雷二极管图片

    25. 探测器二极管

检测二极管是用于检测叠加在高频载波上的低频信号的装置,具有高检测效率和良好的频率特性。

    探测器二极管图片

    探测器二极管图片

    26. 光电二极管

一种光电传感器装置,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光电二极管图片

    光电二极管图片

网友(2020-04-19):
    大多数二极管的当前方向性通常被称为“整流器”功能。二极管最常见的功能是只允许电流在单向(称为正向偏置)和反向反向(称为反向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