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二极管只能单向导电?

楼主(2020-01-08):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要从它的结构说起。硅原子的最外层有4个电子,为了形成最外层8个电子的稳定结构,一个硅原子会和它周围4个硅原子共用电子,通过这种方式结合成了晶体硅。硼原子最外层只有3个电子,而磷原子最外层有5个电子,如果将晶体硅中的一些硅原子换成硼原子,就会有一些原子无法形成最外层8个电子的稳定结构,看起来就好像在晶体里面形成了一些“空穴”;而如果将晶体硅中的一些硅原子换成磷原子,就会多出一些电子来

            我们现在用到二极管地方真的是太多了,二极管的种类也是多种,那为什么有的二极管能够双向导电,而有的二极管只能单向导电呢?又有哪些二极管是单项导电的呢?

1.二极管的单向导电要从它的结构说起。硅原子的最外层有4个电子,为了形成最外层8个电子的稳定结构,一个硅原子会和它周围4个硅原子共用电子,通过这种方式结合成了晶体硅。硼原子最外层只有3个电子,而磷原子最外层有5个电子,如果将晶体硅中的一些硅原子换成硼原子,就会有一些原子无法形成最外层8个电子的稳定结构,看起来就好像在晶体里面形成了一些“空穴”;而如果将晶体硅中的一些硅原子换成磷原子,就会多出一些电子来。

    2.我们将掺有硼原子的晶体硅叫做P型半导体,它的里面有很多的空穴,将掺有磷原子的晶体硅叫做N型半导体,它里面有很多多余的电子。

3.如果将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压合在一起,N型半导体中多余的电子就会自发地去填补P型半导体中的空穴。

4.由于在两种半导体的交界面发生了电荷的转移,N型半导体失去了电子带上了正电荷,P型半导体获得电子带上了负电荷,因此在交界面形成了电场,这个电场阻止了电子的进一步向P型半导体移动。最终在交界面附近形成一个稳定的电场结构,我们把它叫做“PN结”。

    5.如果将电源正极连接到N型半导体,负极连接到P型半导体,电源形成的外电场和PN结中的内电场方向相同,内电场区域变宽,电流无法通过PN结。

6.如果将电池反过来连接,外电场和内电场相反,内电场变薄。

7.当外电场达到一定强度,内电场完全消失,空穴和电子都能够在半导体内部自由移动了。将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封装在一起,就制成了二极管了。

★二极管只需要很小的正向电压就能导通,而反过来施加较大的电压也不会导通,但是反向电压太大了二极管会被击穿,产生非常大的电流,普通的二极管会很快被烧毁。

网友(2020-04-19):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要从它的结构说起。硅原子的最外层有4个电子,为了形成最外层8个电子的稳定结构,一个硅原子会和它周围4个硅原子共用电子,通过这种方式结合成了晶体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