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版本的matlab、同一个.m文件,为何一个顺利执行、另一个出错?

楼主(2020-01-08):
    同一个版本7.11.0.584 (R2010b),安装在一个32位台式机上,和一个64位笔记本上,操作系统都是win7。
同一个.m文件,在32位台式机上运行的好好的,但是在64位笔记本上就出错了!报错如下:
??? Error using==> mtimes
    Inner matrixdimensions must agree.
    Error in ==>evalincaller at 14
    r =evalin('caller',a);
    Error in ==>sym.eval at 33
    r =evalin('caller',['evalincaller(''' sym2str(a) ''')']);
    Error in ==>ColdHRBWO7 at 247
       plot(rx,eval(SS(kn,1))/TP,'k','LineWidth',sqrt(abs(kn)));
经过检查,问题出在:
SS(kn,1) =real(omg*epsl*T(kn,1)*T(kn,1)*bt(kn,1)*A(kn,1)*A(kn,1)*besselj(1,T(kn,1).*r).*besselj(1,T(kn,1).*r));
上。于是,我做了如下尝试:
    (1)     我改成:
    SS(kn,1) =real(omg*epsl*T(kn,1)*T(kn,1)*bt(kn,1)*A(kn,1)*A(kn,1)*besselj(1,T(kn,1).*r));
    在64位笔记本上就不出错了。但真正的公式里面,的确需要两个bessel公式相乘。
    (2)     我又把两个bessel之间的.*改成*:
SS(kn,1) =real(omg*epsl*T(kn,1)*T(kn,1)*bt(kn,1)*A(kn,1)*A(kn,1)*besselj(1,T(kn,1).*r)*besselj(1,T(kn,1).*r));
    64位笔记本还出错!报的错误仍然是“Inner matrix dimensionsmust agree.”
    (3)     我又改成如下两种形式:
    SS(kn,1) =real(omg*epsl*T(kn,1)*T(kn,1)*bt(kn,1)*A(kn,1)*A(kn,1)*(besselj(1,T(kn,1).*r))^2);
    SS(kn,1) =real(omg*epsl*T(kn,1)*T(kn,1)*bt(kn,1)*A(kn,1)*A(kn,1)*(besselj(1,T(kn,1).*r)).^2)
64位笔记本继续出错,报的错误又成了:“Inputs must be a scalarand a square matrix.”

    出问题的程序段如下:
syms r z;
SS = zeros(2*n+1,1);
    SS = sym(SS);
    for kn=1:1:2*n+1
        SS(kn,1) =real(omg*epsl*T(kn,1)*T(kn,1)*bt(kn,1)*A(kn,1)*A(kn,1)*besselj(1,T(kn,1).*r).*besselj(1,T(kn,1).*r));
    end
%#########################谐波功率#########################;
power=zeros(2*n+1,1);
    TP = 0;
for kn=1:1:2*n+1
        clear sp;
    sp = @(z,r)real(besselj(1,T(kn,1).*r).*besselj(1,T(kn,1).*r).*r);
    power(kn,1) =real(2*pi/p*omg*epsl*T(kn,1)*T(kn,1)*bt(kn,1)*A(kn,1)*A(kn,1)*quad2d(sp,0,0.5*p,0,Rw,'RelTol',1e-5,'MaxFunEvals',9000));
        TP = TP + power(kn,1);
    end
    power = power/TP;
    save power;
    xlswrite('5-谐波功率.xls',power);
%#########################功率密度#########################;
    rx = 0:0.01:(ro-d)*1e3;
r = rx*1e-3;
    z = 0.5*p;
    GLMD = rx';
figure(100);
for kn=1:1:2*n+1
    clear GLMDn;
    plot(rx,eval(SS(kn,1))/TP,'k','LineWidth',sqrt(abs(kn)));
        hold on;
    grid on;
    box on;
    xlabel('r-axis (mm)');
    ylabel('Power flux density (W/m2)');
        GLMDn = eval(SS(kn,1))/TP;
    GLMDn = GLMDn';
    GLMD = [GLMD,GLMDn];
    end
    save GLMD;
xlswrite('5-Poynting.xls',GLMD);

网友:
    我的天,把两个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在一个M文件中就可以直接使用另一个文件的函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