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引脚,G、S、D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0-01-08):
    引脚解析: G:gate 栅极,N沟道的电源一般接在D S:source 源极,输出S,P沟道的电源一般接在S D:drain 漏极,输出D。增强耗尽接法基本一样。

    MOS管有G、S、D三个引脚,这三个引脚分别代表什么呢?
引脚解析:
G:gate 栅极,N沟道的电源一般接在D
    S:source 源极,输出S,P沟道的电源一般接在S
D:drain 漏极,输出D。增强耗尽接法基本一样。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
场效应管(FET),把输入电压的变化转化为输出电流的变化。FET的增益等于它的transconductance, 定义为输出电流的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之比。

    MOS管是有很多种类,也有很多作用,无论N型或者P型MOS管,其工作原理本质是一样的。MOS管是由加在输入端栅极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端漏极的电流。MOS管是压控器件它通过加在栅极上的电压控制器件的特性,不会发生像三极管做开关时的因基极电流引起的电荷存储效应,因此在开关应用中,MOS管的开关速度应该比
    三极管快。

网友(2020-04-19):
    FET的增益等于它的transconductance, 定义为输出电流的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