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式 PID 控制算法

楼主(2020-01-08):
位置式 PID 控制算法

在使用单片机作为控制 cpu 时,请稍作简化,具体的 PID 参数必须由具体对象通过实验确定。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 ram 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而将所有参数全部用整数,运算到最后再除以一个 2 的 N 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 ,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大大提高运算速度,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要求,当精度要求很高时,注意保留移位引起的 “余数 ”,做好余数补偿。这个程序只是一般常用 pid 算法的基本架构,没有包含输入输出处理部分。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PID Function
The PID function is used in mainly
control applications. PID Calc peRForms one iteration of the PID
algorithm.
While the PID function works, main is just a dummy program showing
a typical usage.

PID 功能
在 PID 功能主要用于控制应用。 PID 计算器执行一个 PID 的迭代算法。虽然 PID 功能的工程,
主要只是一个虚拟程序显示一个典型的使用。
typedef struct PID {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double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PID;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 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 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 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 初始化的 PID 结构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void PIDInit (PID *pp)
{
memset ( pp,0,sizeof(PID));
}
/*======================= 主程序 Main
Program=======================================*/
double sensor (void) // 虚拟传感器功能 Dummy Sensor Function{ return 100.0;}
void actuator(double rDelta) // 虚拟驱动器功能 Dummy Actuator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PID sPID; // PID 控制结构 PID Control Structure
double rOut; // PID 响应(输出) PID Response (Output)
double rIn; // PID 反馈(输入) PID Feedback (Input)
PIDInit ( &sPID ); // 初始化结构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0.5; // 设置 PID 系数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0.5;
sPID.Derivative = 0.0;
sPID.SetPoint = 100.0; // 设置 PID 设定 Set PID Setpoint
for (;;)
{ // 模拟最多的 PID 处理 Mock Up of PID Processing
rIn = sensor (); // 读取输入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执行的 PID 迭代 Perform PID Interation
actuator ( rOut ); // 所需的更改的影响 Effect Needed Changes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