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PID控制算法详解(单环PID、串级PID)

楼主(2020-01-08):
正文开始: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 PID 原理普及
  • 常用四轴的两种 PID 算法讲解 (单环 PID、串级 PID)
  • 如何做到垂直起飞、四轴飞行时为何会飘、如何做到脱控?

PID 原理普及
1、 对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要求:
稳、准、快 :
稳定性( P 和 I 降低系统稳定性, D 提高系统稳定性) :在平衡状态下,系统受到某个干扰后,经过一段时间其被控量可以达到某一稳定状态;
准确性( P 和 I 提高稳态精度, D 无作用) :系统处于稳态时,其稳态误差;
快速性( P 和 D 提高响应速度, I 降低响应速度) :系统对动态响应的要求。一般由过渡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2、 稳定性:当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受到某一干扰作用后,如果系统输出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稳态值,那么系统就是稳定的;否则,系统不稳定。
3、 动态特性(暂态特性,由于系统惯性引起):系统突加给定量(或者负载突然变化)时,其系统输出的动态响应曲线。延迟时间、上升时间、峰值时间、调节时间、超调量和振荡次数。
通常: 上升时间和峰值时间用来评价系统的 响应速度 ;
            超调量用来评价系统的 阻尼程度 ;
            调节时间同时反应 响应速度 和阻尼程度 ;

网友:
四轴PID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