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DS仿真一下过孔,请教大神,具体步骤该怎么做呢?

楼主(2020-01-08):
想用ADS仿真一下过孔,请教大神,具体步骤该怎么做呢?非常感谢!: e" m7 X7 r1 `& U; c

网友:
网上有个女孩的视频

网友:
    仿真过孔分电路仿真和电场仿真:路仿真直接用ADS里的via模型就行。 精确度低,时间短场方针可以用ADS里的mentum(记不清了),画layout.   精确度中等,时间中等。还可以用ansoft hfss直接建过孔3D模型。  精确度最高,时间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