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源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1-08):
有个电源问题:

1. 有一个电源,要求在90°下存储,80°下运行,那么里面用到的一般连线,比喻说0.2方的或者0.5方的之类信号线,在这种温度下是否都软塔塔的不能用了?
2. 要求电源输入防雷等级20KA通流量,请问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防护?具体应该怎么样加那些保护器件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温度偏高,易使机器散热不畅,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严重时还可造成元器件的击穿损坏。

网友:
    一般的线材耐温都105度,80度运行线材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