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请教大神个问题,回流炉的8个温区是不是指上下对应的为一个温区,8温区...

楼主(2020-01-08):
本人菜鸟,请教大神个问题,回流炉的8个温区是不是指上下对应的为一个温区,8温区总共16个加热的。非常感谢!

网友:
    八温区就是上下都是八个温区,一起十六个温区。十温区就是上下都是十个温区。

网友:
    是的,上下同时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