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批量增加VP?

楼主(2020-01-08):
如题,有没有哪位帮忙说明一下在VX2.5里如何批量增加VP,和批量设置自定义的拓扑结构?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批量设置自定义的拓扑结构,在CM设置好一个,创建模板,然后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B:
    VP是什么》请楼主介绍下,小白不懂,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批量设置自定义的拓扑结构,在CM设置好一个,创建模板,然后应用就可以了

感谢回复。
昨天试了template了,只对pin pair, Match group这些有效,没有看到新的VP. 甚至没有看到拓扑结构能应用出来。
    莫非我做错了?明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P是什么》请楼主介绍下,小白不懂,求指教

就是虚拟焊盘。 和Allegro的T point 一个概念。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增加VP, 修改拓扑结构,结果提示如下:
       Warning: Cannot apply the constraint template: DSP-JTG_TMS that has got different number of virtual pins.
我就是为了批量增加VP并批量定义拓扑结构,但提示却是VP的数量不一致。有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操作不对么?不用纠结是什么讯号,我只是用了3个点的net,在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