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利用单片机和pc机串行通信技术的新型测量系统

楼主(2020-01-08):
摘要:利用单片机串行通信技术,结合农机使用的特点,将用传感器测量的数据记录在MCS-8051单片
机上,然后利用串行口及VB6.0实现的单片机和PC机之间的串行通信传输到PC机上并绘制曲线、进行
数据分析,以直观掌握土壤状况及机组的耕作情况。
由于土壤的不均质,我们在设计、试验和使
用耕耘机械的时候,往往难以确定其所受阻力,
对于耕耘机械所受阻力与滑转率、油耗和功率的
关系也知之甚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利用
单片机进行数据的测量,实时测出其所受阻力与
滑转率、油耗和功率,但是单片机的运算功能太
差,需借助PC机来进行数据处理,因此利用单片
机的串行口与PC机通信,将数据传输到PC机后
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1单片机与PC机串行口通信原理
8051串行口有4种工作方式,可以用SCON
中的SM。和SM,中的值予以设定。方式0是外接
移位寄存器芯片扩展并行I/O口方式,方式1是
8位异步串行通信方式,方式2和方式3都是9
位异步通信方式。
PC机内部带有串行通信适配器(异步通信
卡,它插在PC机的扩展槽内),其与外界交换信
息的引线接到25芯串行通信插座的RXD和
TXD引脚上。
8051单片机和PC机二者之间的通信由其内
部串行口完成。但8051的串行口输入输出的是
TTL电平,而PC机的串行口是按RS -232C标准
设计的,两者电平不搭配,可以采用TCS232芯片
将8051与PC机连接起来解决。TCS232 是专用
于进行RS- -232 接口电平转换的芯片,它采用单
- -+5V供电,其内部有两组电压转换电路,- -组
把+5V转换为+10V,由引脚2输出,另一组把+
10V转换为-10V,由引脚6输出。
8051单片机和PC机二者之间通信的数据传
送方式一般为异步方式,异步方式首先要约定
“字符格式”。8051 的字符格式约定为10位或11
位二进制代码为- -帧数据。其中每- -位 都有自己
的定义;其次还要约定波特率,即传送二进制码
的速率;此外还要约定其他方面如:是否采用应
答方式,如何进行校验等等。
在异步方式工作时,如果接受机接收到了一
个起始位,就按波特率依次接收以后的各位数
据,直至收到停止位。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除规定
用符号0和1表示二进制数码外,还规定了逻辑
0为空号(SPACE),逻辑1为传号(MARK)。异步.
通信在线路空闲时总处于传号状态。
2系统的结构和硬件的设计与选择
2.1传感器信号采集与放大电路
在本系统中耕耘机械所受阻力与滑转率、.
油耗和功率等数据是通过各种传感器得出的,
因为传感器的信号比较微弱,故除采集电路外
还需要放大电路和进行标定。这些方面有现成
模块,不赘述。
2.2 A/D转换、数据存储及数码显示部分
本系统采用Intel 公司的MCS- 8051单片机,
内含4KB的ROM,不需要外扩程序存储器,晶振
频率采用12MHz,A/D转换器采用ADC0809,A/D
转换后将数据存储于容量为32k的RAM芯片
62256中。用8155进行扩展以进行数码显示和键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