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板子和Ft板子是指什么?

楼主(2020-01-08):
    供应商今天提了两个板子,然后说Ra的板子比Ft的板子贵很多。想请问一下Ra和Ft是指什么。他们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
    Ra和Rz的区别:
    1、使用广泛度不同:
Ra是最主要的评定参数,Rz一般只用来表示比较短小的表面。在实际加工的表示中,用Ra来表示粗糙度比Rz常见。
2、计算方式不同:
算术平均偏差Ra是指在一个取样长度内纵坐标Z,所以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记为Ra。Rz是在取样长度内5个最大的轮廓峰高的平均值与5个最大的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