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走线问题

楼主(2020-01-08):
如题,pads大家是用Router走线还是layout啊,现在比较迷茫

网友:
    新手就老实用Layout,熟悉后在玩Router

网友:
    没谁了,画个板子还搞二个东西。。就是不合并。。。

网友:
    簡單的用 layout ,複雜的用 Router

网友:
    当然是用router布线啦!就是layout与router来回切换比较麻烦

网友:
    只在Layout里面画铜皮

楼主:
    反复的切换router和layout不是容易造成文件闪退吧

网友:
    Router & layout 褡配使用

网友:
    你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2020-02-25):
    试试router的自动布线,会有让你继续下去的心情

网友:
    Layout 比較好用

网友:
    切换用,线多的时候用ro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