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模块化布局问题

楼主(2020-01-08):
    1、模块复用 只能用于板框外,这点使用不太方便
    2、模块对其 怎么实现,非得找障碍物靠近?
3、同一个模块 如果布局需求需要正反面放置,复用在时候  模块又会把层关系打乱!!!

网友:
    模块复用的时候,确实要把待复用的挪到板外去

网友:
    模块对齐?没用过

网友A:
    模块话拷贝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相同封装乱放的情况

网友B:
    做到库中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话拷贝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相同封装乱放的情况

    暂时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到库中多好

    这个方法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9623-1-1.html

感谢老吴指导!!!

网友D:
    何来自由。。。。限制这限制那,软件无能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来自由。。。。限制这限制那,软件无能的表现。。

各种摸索。

网友E:
    模块复用还是Allegro的好用,做好一个,无限复制,随时一键更新所有module走线,更新文字,更新过孔,移动,对齐,mirror, 样样能行啊。
唉,我为啥要用M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复用还是Allegro的好用,做好一个,无限复制,随时一键更新所有module走线,更新文字,更新过孔,移动 ...

allegro模块复用确实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