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20-01-08):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9888001\QQ\WinTemp\RichOle\ACJJ@Q)FP6}43J}KW18}E}G.png USB 保护电路为什么不直接一个稳压二极管,而是几个三级管控制通断?

网友:
    PMOS符号不对啊

网友A:
    PMOS符号不对,这个电路实现的是过压关断,过压之后直接切断电源,保护后级电路;只加稳压二极管的话超压时后级电路还是在工作的

网友:
    关断效果好

网友:
    你可能要多了解一下齐纳二极管用于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了,简单来说,其稳压的限制条件是负载电流的变化范围很小(因为调节电流必须从二极管流走),限流电阻的功耗决定了整个负载也不能太大。

网友B:
    是PMOS上的字母“D”和“S”需要互换位置还是符号标识错误,符号应改为

网友:
    USB2.0的电流至少是500mA的吧。常见的贴片的SMB稳压二极管,最大电流也就200-300mA电流。如果过压来的电源驱动能力大于这个值,那么是会烧坏稳压管的,然后后级电路也保护不了的,可参考这个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MTc0MDIyMQ==&mid=2247484363&idx=1&sn=aaa7ac4c124d3e91886b4970a3a09445&chksm=&mpshare=1&scene=1&srcid=01092IZ5MTEDbltI3I5WZdO9&sharer_sharetime=1578536000639&sharer_shareid=e4a0101bdbc386a01e465f3aa6fee28a&key=3875ba7cfea732100d57b3a40c6a3e5eed37fe85b4d1437244cdc5b9dc0c76bdb9218d50f8f24ad9d94da0bdf90cf715611bcf4c534442446e73da1ac91ec7cc469ba22d884f041566049e6ac63e192a&ascene=1&uin=MjU1NDA0NDgzMA%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70158&lang=zh_CN&exportkey=AxDR72DKLILBqygef5go8fc%3D&pass_ticket=D7L0oZUtu50CHhg7GpFkyEbi7oolQE39jLT4qMJ2paNZ49qMYsYJY5kimAMktIlx

网友C:
    请问C33那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C33那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33应该是延时启动的,上电瞬间还能对PMOS管的Vgs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33应该是延时启动的,上电瞬间还能对PMOS管的Vgs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
    麻烦用个保护芯片

网友E:
    直接稳压管,稳压管才0.5W,通过多少电流,你有算过吗?P=UI,算出来也就100MA。USB最少也得500MA。加三极管和MOS就是为了大电流,明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稳压管,稳压管才0.5W,通过多少电流,你有算过吗?P=UI,算出来也就100MA。USB最少也得500MA。加三极管 ...

实际100MA达不到,稳压管自己要消耗5MA那样才能工作。

网友:
    电路都不对。核心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MOS上的字母“D”和“S”需要互换位置还是符号标识错误,符号应改为

我怎么感觉是楼主就是需要这样使用呀?? 防止电压倒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MOS上的字母“D”和“S”需要互换位置还是符号标识错误,符号应改为

    符号不对而已源极漏极没错的

网友:
    建议MAX20046,USB的IO阻抗很小,USB PHY非常容易烧坏,如果对产品接口保护要求比较高,建议直接采用集成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MOS符号不对,这个电路实现的是过压关断,过压之后直接切断电源,保护后级电路;只加稳压二极管的话超压时后级电路还是在工作的

    大佬,有一事不太明白。就是当电压超过5.1v的时候那么稳压管进入击穿状态,但是电压还是处于高电平状态吧,那么pnp三极管如何导通呢。那么怎么实现pmos关断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一事不太明白。就是当电压超过5.1v的时候那么稳压管进入击穿状态,但是电压还是处于高电平状态 ...

稳压管击穿后,Q1基极下拉到GND,Q1导通,PMOS 栅极升高后关闭切断电源供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一事不太明白。就是当电压超过5.1v的时候那么稳压管进入击穿状态,但是电压还是处于高电平状态 ...

    稳压管击穿后,Q1基极下拉到GND,Q1导通,PMOS 栅极升高后关闭切断电源供应。

但是击穿后,稳压管-极那里也没有变成低电平吧,应该还是高电平5.1v吧!我是参考稳压管电路超压以后,稳压管击穿,但是还是保持5.1v的电压

网友G(2020-02-08):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击穿后,Q1基极下拉到GND,Q1导通,PMOS 栅极升高后关闭切断电源供应。

用稳压电源,试一个稳压二极管就知道了,电流调最少,电压慢慢上升,,直到短路,,当调到一个电压会出现短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电压值就是此稳压管的稳压值!!如果加个大电流高很多的电压的时候,就是永久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击穿后,Q1基极下拉到GND,Q1导通,PMOS 栅极升高后关闭切断电源供应。

    用稳压电源,试一个稳压二极管就知道了,电流调最少,电压慢慢上升,,直到短路,,当调到一个电压会出现短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电压值就是此稳压管的稳压值!!如果加个大电流高很多的电压的时候,就是永久击穿,,!

稳压二极管进入击穿状态应该是工作状态吧!只要电压不要过高,电流不要过大就不会烧坏吧!比如这个电路哦,输入7v的时候,这个稳压管应该进入了击穿状态,但是还是保持5.1v 吧!那么三级管基极还是5.1v吧!三极管没导通。他是怎么关断mos管的呢,小生不才,大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