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打开SigXplorer 中组件用不了

楼主(2020-01-08):
请教下:打开SigXplorer 中single  ended buffer的提示the model "CDSDefautOutput"was not  found,怎么解决?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几次,所以知道怎么弄,应该是库的原因,打开软件看下,和你发生了相同的问题,添加下库目录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几次,所以知道怎么弄,应该是库的原因,打开软件看下,和你发生了相同的问题,添加下库目录 ...

厉害!试了下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1-04-12):
    这个怎么弄啊  不会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几次,所以知道怎么弄,应该是库的原因,打开软件看下,和你发生了相同的问题,添加下库目录 ...

感谢!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几次,所以知道怎么弄,应该是库的原因,打开软件看下,和你发生了相同的问题,添加下库目录 ...

    你好,请问添加了库目录,但是添加Via过孔时还是没有模型,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5-02-04):
    帮忙解决了大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