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RO vx2.6怎么设置允许走回路?

楼主(2020-01-09):
有没有大佬pads PRO vx2.6怎么设置允许走回路?

网友A:
    如果和Mentor一样,那么就在Edit control里面,不要勾选一个LOOP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和Mentor一样,那么就在Edit control里面,不要勾选一个LOOP选项

    就是和mentor不一样啊,没有找到那个选项

网友B:
    在VX.2.6中,在Net Explorer中增加了对Net Loops的定义选项,可以灵活指定具体哪些net可以进行loop,请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X.2.6中,在Net Explorer中增加了对Net Loops的定义选项,可以灵活指定具体哪些net可以进行loop,请参考 ...

    谢谢老吴指导!

网友:
    正在学习Pad中,学习下

网友:
    求安装包VX2.6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安装包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265&highlight=pads%2B2.6
这个帖子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