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经典详解

楼主(2020-01-09):
    请问为什么单纯的比例控制就一定有余差?
    解释一:
    r. _0唱0n4o(BFBu
    有一点大家都明白的,就是比例控制是根据实际值与设定值的偏差进行控制的,
总体说来,这个偏差越小,控制器的输出值就越小,执行机构的动作也就越小,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EUR7 % CsAak
    举个例子,假如我要将液位控制在
    50,当前液位处于40, 控制作用会使液位
不断升高,但升高的速度会越来越慢,我们可以这么表示,最终液位
=40+3+2+1+0.5+0.2+0.01+0.003+
    .....
液位不断接近50 (例如49.5 ),
但永远到不了50, 最终的这个极限值与设定值会有一个偏差,这就是稳态余差,
    纯比例控制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解释的不是很 合理)
    解释二
    这个问趣可以从传递函数的角度来理解。9DsuNsoo
    由传递函数可知,比例控制(放大倍数为
    K)传递函数G(S)=K
    闭环传函Gb(s)=Y(S)/R(s)=G(S)/1+G(S)=K/1+K
即E(S)=R(S) -Y(s)=Y(s)K sh.Q.V-xZ5s;I7F
    故纯比例控制的稳态误差: 87 MedEtP6s:821
    e= Ay/k70.xM5C G1)1413H
    比例控制将误差克服到e= OyIk后,控制器就不在起作用了
因为K >e=Ly,即误差小到e= Ay/k时,控制器虽然还在进行控制,但其输出
    不再发生变化。
    y为新平衡状态的增量(跟原平衡相比)。(耀 释挺到位)
    解释三
    传递函数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容易理解,被控对象即过程是一-个传递函数,调节器
- -个传递函数,控制器一个 传递函数.不管别的现在就看控制器,控制器的输入为设定值与
测量值的偏差e, 控制器的输出由两部分组成(增量型控制器) - -个是稳态输出
    J0,另一个
    是由偏差引起的△U这两 个共同构成了控制器的输出
    」, 即U=U0EU( e),其中△U是关于
偏差e的函数,当控制器为纯比例环节时: U=U0&U*e. 在开始阶段,偏差比较大,比例作
用调节比较快,很快就可以使偏差减小,当偏差减小到
    0时,控制器的输出只有U0了, 但
    U0不足以使测量值达到设定值,所以偏差必然存在,其实最终结果就是偏差必须存在以维
    持控制器的运作。
GchNhX2P
至于比例系数与稳态误差的关系为:比例系數越大稳态温差越小,但不能消除,并且比例系
数越大,初始控制量越大,可能会超过装置本身的约束,所以比例系数是不能无限大滴! !
    这个你可以用matab 做个仿真看一下。下面给你贴几张图

    silmulInk 的PID控制阁

网友:
    传递函数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容易理解,被控对象即过程是一-个传递函数,调节器  -个传递函数,控制器一个 传递函数.不管别的现在就看控制器,控制器的输入为设定值与 测量值的偏差e, 控制器的输出由两部分组成(增量型控制器) - -个是稳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