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2020-01-09):
PID (比例积分微分)英文全称为. 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它是
一个数学物理术语。
自动控制系统可分为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个 控制系统包括控制
器、传感器、变送器、执行机构、输入输出接口。控制器的输出经过输出接
口、执行机构,加到被控系统上:控制系统的被控量,经过传感器,变送器,通
过输入接口送到控制器。不同的控制系统,其传感器、变送器、执行机构是不一
样的。比如压力控制系统要采用压力传感器。电加热控制 系统的传感器是温度传
感器。
1、开环控制系统
开环控制系统(open-loop control system) 是指被控对象的输出( 被控制量)
对控制器(controller)的输出没 有影响。在这种控制 系统中,不依 赖将被控量反
馈回来以形成任何闭环回路。
2、闭环控制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close-oop
control system) 的特点是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
(被控制量)会反送回来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 一个或多个闭环。闭环控制 系统
有正反馈和负反馈
,若反馈信号与系统给定值信 号相反,则称为负反馈
egativeFeedback), 若极性相同,则称为正反馈,- 股闭环控制 系统均采用
负反馈,又称负反馈控制系统。闭环控制系统的例子很多。 比如人就是一个具有
负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眼睛 便是传感器,充当反馈,人体 系统能通过不断的修
正最后作出各种正确的动作。如果没有眼睛, 就没有 了反馈回路,也就成了一个
开环控制系统。另例,当一台真正的全自动洗衣机具有能连续检查衣物是否洗净,
并在洗净之后能自动切断电源,它就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3.阶跃响应
阶跃响应是指将-个阶跃输入( step function ) 加到系统上时,系统的输
出。稳态误差是指系统的响应进入稳态后,
系统的期望输出与实际输出之差。控
制系统的性能可以用稳、准.快三个字来描述。稳是指系统的稳定性(tability)
一个系统要能正常工作,首先必 须是稳定的,从阶跃响应 上看应该是收敛的:准
是指控制系统的准确性、控制精度,通常用稳态误差来(Steady- state error)

网友:
闭环控制系统(close-oop  control system) 的特点是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 (被控制量)会反送回来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 一个或多个闭环。闭环控制 系统 有正反馈和负反馈 ,若反馈信号与系统给定值信 号相反,则称为负反馈( NegativeFeedback), 若极性相同,则称为正反馈,- 股闭环控制 系统均采用 负反馈,又称负反馈控制系统。闭环控制系统的例子很多。 比如人就是一个具有 负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眼睛 便是传感器,充当反馈,人体 系统能通过不断的修 正最后作出各种正确的动作。如果没有眼睛, 就没有 了反馈回路,也就成了一个 开环控制系统。另例,当一台真正的全自动洗衣机具有能连续检查衣物是否洗净,并在洗净之后能自动切断电源,它就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