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分析与仿真

楼主(2020-01-09):
一个简单PID控制的实例
冲热水淋浴,假定冷水龙头开度保持不变,只调节热水
●比例关系
●根据具体的龙头和水压,温度高-度,热水需要关小- -定的量,比如说,
关小一格。换句话说,控制量和控制偏差成比例关系,偏差越大,控制
量越大
●控制偏差就是实际测量值和设定值或目标值之差。在比例控制规律下,
偏差反向,控制量也反向。也就是说,如果淋浴水温要求为四十度,实
际水温高于四十度时,热水龙头向关闭的方向变化;实际水温低于四十
度时,热水龙头向开启的方向变化。
●控制量=比例控制增益*控制偏差

网友:
控制量和控制偏差成比例关系,偏差越大,控制量越大,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