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的本质

楼主(2020-01-09):
    第九章PID 控制器
9.1数字PID
1.1 PID控制的本质
是一个二阶线性控制器
    定义: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三项参数,使得大多数的工业控制系统获得良好的闭环控制性能。
    1.技术成熟
    2.易被人们熟悉和掌握
    3.不需要建立數学模型
.控制效果好
    5.鲁梓性
    一标准数字PID算法
    通常依据控制器输出与执行机构的对应关系,
    将基本数字PID 算法分为位置式PID 和增量式PID 两种。
    1.位置式PID控制算法
基本PID控制器的理想算式为
    de(1)
u(t)= K,e(1)+
Lel)d+Ij
dt
Th
(1)
    式中
    u()一-控制器 (也称调节器)的输出:
    e(t)- - -控制器的输入(常常是设定值与被控量之差,即()=()-():
    Kp一
控制器的比例放大系数:
    Ti -- -控制器的积分时间:
Ta--控制器 的微分时间。
设u(k)为第k次采样时刻控制器的输出值,可得离散的
PID算式
u(k)= K,e(k)+ K,ZeU)+K][e(k)-e(k-1]
(2)
    二为积分系数 x=5
.为微分系数
式中
    由于计算机的输出u(k) 直接控制执行机构(如阀门), u(k)的值 与执行机构的位置( 如阀
门开度) - -对应,所以通常称式(2)为位置式 PID 控制算法。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的缺点:当前采样时刻的输出与过去的各个状态有关,计算时要对
e(k)进行累加,运算量大:而且控制器的输出u(k)对 应的是执行机构的实际位置,如果计算机
出现故障,u(k)的大幅度变化会 引起执行机构位W的大幅度变化。
    2.增量式PID控制算法
    增量式PID是指数字控制器的输出只是控制量的增量s u(k)。采用增量式算法时,计算
机输出的控制量A u(k)对应的是本次执行机构位置的增量,而不是对应执行机构的实际位置,
    因此要求执行机构必须具有对控制量增量的累积功能,才能完成对被控对象的控制操作。执
行机构的累积功能可以采用硬件的方法实现:也可以采用软件来实现,如利用算式
u()=u(k- D)+Qu(K)程序化来完成。

网友:
    定义: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三项参数,使得大多数的工业控制系统获得良好的闭环控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