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线宽和焊盘的问题

楼主(2020-01-09):
    我看很多设计中,电源电流大的时候,线要很粗,但是到焊盘处的时候,线又变细了,这样有作用吗?对通流有什么帮助吗?
还有一些电源模块处理时,像sop封装,焊盘就那么粗,却要通流好几A,铺铜连接到焊盘的宽度也就那么一点,怎么确保通流够了呢?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焊盘上有锡膏,引脚足够粗。所以你的铺铜要从焊盘处开始逐渐扩大,不要小一截再扩大

网友:
    3楼回答是对的,焊盘那一段的通流能力要比外面强,主要还是锡膏的厚度。

网友:
    给一个别人的解释:考虑温升情况下线宽短粗,是可以承受载流的。

网友:
    对于电源管脚到功率电感前端,这段走线,我测过,功率电感前端电流不大。后段加负载出现较大电流,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
    是这样处理的,围观大神解疑

网友:
    围观,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也是我一直纳闷的地方,今天又答案了,谢谢

网友:
    出了焊盘尽量铜皮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