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画ALLEGRO电脑配置。急!!

楼主(2020-01-09):
要求:画10W PIN的图不卡顿。急!!!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上云。。。超级计算机多好

网友:
    用服务器顺带还能跑跑板级仿真

网友A:
    10W pin,什么板啊?

楼主:
    戴尔(DELL)OptiPlex7071MT台式机i9-9900K高端商用台式机图形计算工业设计主机 i9-9900K/RTX2070-8G 32G/512G+4T/定制
戴尔(DELL) XPS8930游戏台式机 图形工作站设计师办公电脑主机 台式电脑 i9-9900K/32G/256G固态+1T P5000-16G图形显卡/定制
这两个配置哪个好?

网友:
    选择p5000的

网友:
    好奇 10 W pin 是个什么图?没有做过。
    一般的配置满足不了啊,往最高的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DELL) XPS8930游戏台式机 图形工作站设计师办公电脑主机 台式电脑 i9-9900K/32G/256G固态+1T P500 ...

好的,谢谢啊

网友:
    画10W的图,要求的cpu绝对要好,推荐cpu:I9-9980XE,内存16GBX4,显卡2080TI,电源要台达850W,硬盘三星970M.2 NVME 1TB.
主板:华硕RAMPAGE VI EXTREME ENCORE

网友:
    10W 的图  一个人估计太慢

网友:
    来个图 贴贴  10W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尔(DELL)OptiPlex7071MT台式机i9-9900K高端商用台式机图形计算工业设计主机 i9-9900K/RTX2070-8G 32G/512 ...

    只管挑贵的买

网友C(2023-04-21):
    Allegro比较吃处理器性能和内存,以后换电脑就照着这个来选择就好了;
    例如你要画10W以上的板子,说实话我自己参与过得板子也有个几万pin吧,具体多少忘了,44层板
CPU优先选择酷睿I9的最新处理器,内存64G起步,说实话,我前公司部门新人的新电脑配置都是I5-13400+64G+3060起的了;
显卡够用就行,3060差不多得了,甚至1660都行;
储存用固态1T起步,电源因为你配的是I9,那就选择850W或者750W稳妥一点;
其他的就看着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legro比较吃处理器性能和内存,以后换电脑就照着这个来选择就好了;
    例如你要画10W以上的板子,说实话我 ...

    不用显卡都可以,,但cpu 主板,内存,硬盘这几个要配置高.

网友:
    10WPIN的板,这个一个人搞不了吧,团队搞的?

网友(2023-06-08):
引用 网友A:
10W pin,什么板啊?

    16.6版本的,300mmX400mm大板 6层,1万多个pin,为什么在和原理图交互的时候非常卡?加了16G内存条没用,加显卡可以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