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工作原理、分类及其应用

楼主(2020-01-09):
    温度传感器是温度测量仪表的核心部分,品种繁多。按照传感器材料及电子元件特性分为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和热电偶温度传感器两类。不同的温度传感器,其使用方法和工作原理也不尽相同,下面我以热电阻温度传感器为例,介绍热电阻工作原理分类及其应用

    温度传感器热电阻应用原理

    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其中铂热电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它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标准的基准仪。

    热电阻成分结构

    金属热电阻的感温元件有石英套管十字骨架结构,麻花骨架结构得杆式结构等。金属热电阻常用的感温材料种类较多,最常用的是铂丝。工业测量用金属热电阻材料除铂丝外,还有铜、镍、铁、铁—镍、UE 热电阻钨、银等。薄膜热电阻是利用电子阴极溅射的方法制造,可实现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其中骨架用陶瓷,引线采用铂钯合金。

    热电阻的作原料

    热电阻阻材料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热电阻。

    热电阻主要特点

      ·压热电阻簧式感温元件,抗振性能好;

      ·测温精度高;

      ·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压性能好;

      ·进口薄膜电阻元件,性能可靠稳定。

    热电阻工作原理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现在已开始采用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热电阻。热电阻通常需要把电阻信号通过引线传递到计算机控制装置或者其它二次仪表上。

    热电阻种类

    普通型热电阻

    从热电热电阻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热电阻体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

    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③能弯曲,便于安装④使用寿命长。

    端面热电阻

    端面热电阻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隔爆型热电阻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热电阻的测温原理与热电偶的测温原理不同的是,热电阻是基于电阻的防爆热电阻热效应进行温度测量的,即电阻体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因此,只要测量出感温热电阻的阻值变化,就可以测量出温度。目前主要有金属热电阻和半导体热敏电阻两类。

    金属热电阻的电阻值和温度一般可以用以下的近似关系式表示,即

      Rt=Rt0[1+α(t-t0)]

    式中,Rt为温度t时的阻值;Rt0为温度t0(通常t0=0℃)时对应电阻值;α为温度系数。

    半导体热敏电阻的阻值和温度关系为

      Rt=AeB/t

    式中Rt为温度为t时的阻值;A、B取决于半导体材料的结构的常数。

    相比较而言,热敏电阻的温度系数更大,常温下的电阻值更高(通常在数千欧以上热电阻温度测量原理),但互换性较差,非线性严重,测温范围只有-50~300℃左右,大量用于家电和汽车用温度检测和控制。金属热电阻一般适用于-200~500℃范围内的温度测量,其特点是测量准确、稳定性好、性能可靠,在程控制中的应用极其广泛。

    工业上常用金属热电阻从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来看,大部分金属导体都有这个性质,但并不是都能用作测温热电阻,作为热电阻的金属材料一般要求:尽可能大而且稳定的温度系数、电阻率要大(在同样灵敏度下减小传感器的尺寸)、在使用的温度范围内具有稳定的化学物理性能、材料的复制性好、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要有间值函数关系(最好呈线性关系)。

    热电阻的实际应用

    目前热电阻应用最广泛的热电阻材料是铂和铜:铂电阻精度高,适用于中性和氧化性介质,稳定性好,具有一定的非线性,温度越高电阻变化率越小;铜电阻在测温范围内电阻值和温度呈线性关系,温度线数大,适用于无腐蚀介质,超过150易被氧化。中国最常用的有R0=10Ω、R0=100Ω和R0=1000Ω等几种,它们的分度号分别为Pt10、Pt100、Pt1000;铜电阻有R0=50Ω和R0=100Ω两种,它们的分度号为Cu50和Cu100。其中Pt100和Cu50的应用最为广泛。

    虽然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在工业中应用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工作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只要测量出感温热电阻的阻值变化,就可以测量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