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程序

楼主(2020-01-09):
h = 0.001;       % step sizeX = -pi:h:pi;    % domainf = sin(X);      % rangeY = diff(f)/h;   % first derivativeZ = diff(Y)/h;   % second derivativeplot(X(:,1:length(Y)),Y,'r',X,f,'b', X(:,1:length(Z)),Z,'k')请问plot中的(:,1:length(Y))是什么含义?对于:和length(Y)含义不是很懂

网友:
是X(:,1:length(Y)),在本例中,X是一个行向量,:表明取X向量的第一行,length(Y)计算Y向量的长度,1:length(Y)表明X向量从第一个值开始取长度为length(Y)的向量。在这里,使用一次diff函数会导致计算结果向量比X向量少一个数,使用X(:,1:length(Y))是为了确保绘图的时候横纵坐标的数据长度一致。

网友:
先说明length(y):
1、若y为行向量/列向量,则返回该向量的长度
2、若y为m*n的矩阵,则返回n与m二者中的最大值
原程序对应情况一

接着‘:’符号:
例:代码:1:6
       实际:[1 2 3 4 5 6]    %默认间隔为1的1至6的向量
       代码:1:0.5:4
        实际:[1 1.5 2 2.5 3 3.5  4 ]    %间隔为0.5的1至4的向量

matlab中diff函数使用相邻两位的数据求解近似导数,所以若x有n个数值,y就只能有n-1个
而plot(a,b)这个函数必须保证输入向量a与b长度相等
为保证输出,需要用y的长度来限制x取用的长度
x(1:length(y))是取x中第1到n-1个元素作为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