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感的值是多少,是哪个公司的呢?

楼主(2020-01-09):
请教一下,这个电感的值是多少,是哪个公司的呢?

网友A:
    这怎么看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看的出来

    哪个公司经常生产这种电感

网友B:
    很多供應商如 TDK、muRata、AVX……都會用一個色點當標示,通常上面會黏上一個塑膠蓋,防止繞線不小心被勾斷。

如果你沒有把塑膠蓋弄丟,推測是二線電感供應商出的廉價品。

    因為只繞了三圈,估計感值是 nH 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公司经常生产这种电感

    網搜關鍵字 Wire Wound Chip Indu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供應商如 TDK、muRata、AVX……都會用一個色點當標示,通常上面會黏上一個塑膠蓋,防止繞線不小心被勾 ...

谢谢,现在电感值已经找到替代的了。

网友:
    这怎么看得出来

网友:
    拆下来,电桥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