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解析压电陶瓷驱动电源常见问题

楼主(2020-01-09):
    深层解析压电陶瓷驱动电源常见问题

    本篇文章列举了关于压电陶瓷驱动电源的常见问题,大家可以试着根据文中提供的思路来解决自己在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小编将继续为大家搜集整理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及解答。

    关于压电陶瓷驱动电源,网络上的资料并不多。这就为想要针对这种电源进行学习的朋友造成了不便。针对于此,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压电陶瓷驱动电源的一些较为热门的问题,并附上解答,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问题一:在压电陶瓷驱动电源的激励下,最大驱动位移从45um下降到33um,这是什么原因?

    这里要分情况说明,如果没有打火现象,那么就说明没有击穿和短路,而且有位移输出。只是在高压部分驱动位移量减小。估计是压电陶瓷在不正当的使用中,如加反向电压或在很大的压力作用下产生了退极化现象,导致压电陶瓷的应变系数改变,所以位移量减小。

    问题二:市面上卖的普通的高压模块电源。比如电压1000v,电流1mA,可以使驱动压电陶瓷驱动电源吗?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属于电容性负载的原因,压电陶瓷驱动电源的频率越高阻抗越小,但压电陶瓷的电容值比较小,所以它电流也很小。电容的能量公式=CU*U/2,因此电压越高压电陶瓷转化为机械能的能量越多,压电陶瓷的变形量和电压有关,测电流没有用的。专业压电陶瓷电流和电压及工作频率有关,压电陶瓷有一个谐振频率,在谐振频率时电流大估计可达几十mA,市面上的电源可以用变压器进行转换,进行降压(200~300V足矣)可以驱动压电陶瓷。

    问题三:压电陶瓷驱动电源放大电路部分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限制条件是将前端输出的0~5V放大为0~300,供给压电陶瓷。用什么方式误差放大式?根据问题,这里提供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可用场效管直接放大,电源电压直流450V,电源滤波、输出耦合电解耐压用600V及以上;第二个思路,用场效管(普通功率三极管)直接放大后,用一个60倍比的高效变压器升到0-300V。用压电陶瓷作负载主要还是个电压放大为主的放大电路,电路简单噪声相应会变小,具体的补偿电路可根据实际需要再增减。

网友:
    纹波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