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锡原因 之一:支撑不良

楼主(2020-01-09):
连锡原因 之一:支撑不良

1 主 题:连锡原因 之一:支撑不良
2 作 者:李江、何明敬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0-09-05
5 现象描述:8拼板的内存条为1mm厚的双面板,每块拼板的两面都有50mil间距的SOP和0805的阻容器件,板的正反面完全对称,但在生产正面时在印刷后50mil间距的SOIC总是产生连锡的现象,板的结构大体如下:
6 原因分析:该板产生连锡的主要原因是支撑不好,PCB进行印刷工序时一般都采用AUTOFLEX自动支撑PIN,该PIN为柱状、直径比较小且位置固定(限制了不可以同时支撑两块小拼板),所以每块小板上都有不同的小PIN支撑,这样在印刷的时候由于刮刀压力、板薄以及支撑等原因各个板的变形不同,于是在印刷后就会在1.27的SOIC上产生连锡现象,采用自动支撑PIN支撑现况如下:
7 改进措施:对于印刷正面的情况,关掉自动支撑PIN,采用手工加柱状PIN(该PIN比较粗),可以同时支撑两块小板,该种支撑PIN法有效地防止了变形,如下图所示:

在印刷背面时,由于底面器件的原因,不能在下面放置手工PIN,而采用自动支撑PIN会使支撑不均匀而产生连锡,因此没有加支撑,采取的方法是将刮刀压力减至5Kg左右,但印刷效果不理想,且有少量连锡。
8 经验教训:由于考虑到该板比较薄、且受拼板方式的影响以及产量大,正反面完全对称等原因建议采用脱板模具或自制几个支撑PIN,该PIN的直径稍细一点,在印刷背面的时候可以同时支撑在两块PCB板上,但不会顶在元器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