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课波峰焊操作员职责培训

楼主(2020-01-09):
    生产课波峰焊操作员职责培训

    生产课波峰焊操作员主要负责:
    根据生产课补焊段的工作计划完成PCB的焊接工作。
根据公司规定的要求每天记录焊机状态的各项参数。
主要日常工作及流程
1. 焊接工作
    a) 开机熔锡
ⅰ将控制面板中的电源按钮
'电源开 '向下按一下此时听到接触器的接触声及
'电源开'上的红色指示灯亮,同时还要看到波峰焊上的三色指示灯黄色灯亮说明开机正常。
ⅱ开机工作中的检查
    在开机工作中要经常观察设备的工作情况,根据波峰加热的仪表显示数据中来判断加热是不是处于正常,例如:打开电源后
    10 分钟显示温度没有反应有可能是'波峰显示仪表 '下的加热旋钮开关没有打开该机器加热时间至少需要45 分钟在此时间内该操作员要检查和清理机器,然后再加助焊剂 。
    b) 锡熔后开机检查
    ⅰ当锡炉锡熔达到预设置时,波峰焊接机器上的三色指示灯由黄色变为绿色表示正常 .这时候调节运输爪的高度使它与锡缸的焊锡出口保持5mm 的间距 .在调节运输爪时要先将整个运输轨道调节高于锡缸挡板然后再调节所生产的对应型号PCB 的宽度。
    ⅱ检查发泡箱液体的高度和发泡的均匀度:高度以爪片到发泡口为准间距要求 3-5mm.发泡要求细腻而均匀为益助焊剂密度要求为0.8-0.87.( 用吸管式助焊剂专用比重剂测 )

网友:
    刚好需要一个,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