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啊。非常感谢!

楼主(2020-01-09):
发现飞思卡尔的东西都直接在ADS做好版图,而且全都敷铜打上了过孔和安装器件的孔,研究了好几天都没想明白是怎么打上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啊。非常感谢!

网友:
要贴出图,才能看明白。

网友:
如果是画过孔接地
可以先放置圆,将圆设成hole层.
然后在substrate/create/modify中设置成接地孔.
如果是将两个不同层的连结孔可以设成"bond"。

网友A:
    我想问问如何看Layout的三维图,看到教程是在EMDS菜单下看的,但我的ADS2006貌似没有EMDS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如何看Layout的三维图,看到教程是在EMDS菜单下看的,但我的ADS2006貌似没有EMDS工具。

建议你ADS升级到ADS 2016版本,你百度“吴川斌”的博客,下载最新版本,里面有详细安装方法、破解方法。ADS 2016很好用,当然还有更新的版本。

网友:
    完全有可能是layout完成后,导入ADS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