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衰减倍数的计算

楼主(2020-01-09):
这是一个电压衰减器电路,怎么计算衰减倍数,电阻的阻值和电容的容值怎么确定?

网友A: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
由信号的低频截止频点确定隔直电容的最小值。时间常数(R1+R2)*Cin。衰减值由R1/(R1+R2)决定。

网友:
简单点理解为R1和R2分压,在经过运放跟随输出

网友:
跟频率 f 有关。
Vout/Vin = R2/Sqrt{(R1+R2)^2 +1/(2*pi*f*Ci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
由信号的低频截止频点确定隔直电容的最小值。时间常数(R1+R2)*Cin。衰减值由R1/(R1+R2 ...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了,发现电压没有衰减

网友:
看交流通路,电容短路,电源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