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网络出问题

楼主(2020-01-09):
    求助各位,我想查看原理图某一网络,以前记得只要搜索出来,双击下边就会高亮选中所有当页的网络。或是用右键单击signal后选择网络即可,但是近期我查看某原理图中,除了地和电源外,双击时竟然只能选中一个item,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我哪里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
    搜net才会show网络,搜零件当然只会show 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