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上锡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1-09):
目前公司生产一款板子客户对上锡高度要求十分苛刻,通孔上锡必须达到100%(之前是120%),通孔内锡面必须与板面平齐,不能有下陷。目前是处于两个极端要么上锡高度不足,要么溢锡。二极管波峰焊时爬锡高度充足,引脚离开液面(锡液)时,锡液回落形成锡面下陷。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助焊剂活性加强或者量加大点,波峰稍微高一点,链速慢一点,要求太的苛刻了,只能慢慢调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