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拼版使用小板mark,对贴片精度有没有提高,小板mark是不是每个小板都要识别。

楼主(2020-01-09):
请问打拼版使用小板mark,对贴片精度有没有提高,小板mark是不是每个小板都要识别。感谢!

网友A:
    严格来说,有一定帮助,但主要还是得看板,PCB板做好了,一般也不需要用到小板Mark,板没做好,那对于有定位柱的元件也没多大改善,反而每块小板都照Mark,大大增加了Mark报警记录,又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有一定帮助,但主要还是得看板,PCB板做好了,一般也不需要用到小板Mark,板没做好,那对于有定 ...

同意楼上,如果小拼版上都是大尺寸器件,没有细密间距的器件,如0402、0.5pitch QFP等,那就没必要每个单元Mark点都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