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采集信号问题求助?

楼主(2020-01-10):
stm32f103能采集幅值为200mv频率为1KH正弦波信号吗?我用列程能采集直流电压,把程序中的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u8 a;
    for(t=0;t<times;t++)
    {
        a=Get_Adc(ch);
        temp_val+=a;
        delay_ms(5);

    return temp_val/times;
}
改成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u32 temp_val=0;
    u8 t;
    temp_val=Get_Adc(ch);
    temp_val=0;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sqrt(temp_val/times);
}      直接采集幅值为200mv频率为1KH正弦波信号为啥不行?如何改程序?

网友:
先采集固定电压是对的,说明硬件没问题,然后采集快速信建议用DMA+ADC,程序中最好不要用硬延时,除非你这干件事。

网友:
要想充分利用ADC量程,200mV信号要先放大,且须叠加在直流电平上,以1/2Vcc为中心,上下峰值尽量接近0和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