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PID算法控制程序源代码

楼主(2020-01-10):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PID处理程序,在使用单片机作为控制cpu时,请稍作简化,具体的
PID参数必须由具体对象通过实验确定。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
ram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而将所有参
数全部用整数,运算到最后再除以一个2的N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 ,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大大提高
运算速度,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要求,当精度要求很高时,注意保留移位引起的
余数”,做好余数补偿。
这个程序只是一般常用pid算法的基本架构,没有包含输入输出处理部分。

网友:
这个程序只是一般常用pid算法的基本架构 划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