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buntu环境下,matlab安装和开启

楼主(2020-01-10):
matlab安装在 usr/local/MATLAB/R2011a/bin

开启matlab的方法是:./matlab

ubuntu下matlab的安装

  • 下载相应的matlab版本,我的ubuntu是ubuntu10.10,matlab是R2011b(据说a和b没有太大的区别)。注意,选择matlab是必须是ubuntu(linux)下且与准备安装的系统位数(32or64)一致的matlab版本。
  • 解压下载的matlab(最好在windows下完成)。将matlab拷贝到ubuntu下的/usr/local下。
  • 打开终端,进入到matlab目录下,即/usr/local/matlab,会看到install。然后输入./install进行安装。

            出现的错误:1,无权限,或者找不到install,其实都是找不到install:很简单,使用sudo chmod 777 install ,赋予install权限。

                             2,虽然运行install成功了,但是出现/tmp/mathworks_2440/sys/java/jre/glnx86/jre/bin/java: Permission denied错误,也是该目录下的文件访问被拒绝,找到该文件,然后付给权限就好了,但是sys/java/jre..并不在tem下(为什么呢?)。解决办法:搜索glnx86,然后可以看到其下有jre文件的一个,然后cd一直走到/usr/local/matlab/sys/java/jre/glnx86/jre/bin目录下,然后 sudo chmod +x java。然后再安装就解决了。

  • 出现安装的图形界面,选择intsall without using the internet,选择next,然后license agree,然后next,然后输入file installation key(这个一般破解版在matlab/crack文件夹下,会有liense.txt,里面会有key值)。
  • 选择安装typical,选择安装路径在/usr/local/MATLAB/R2011b下,然后同意新生成文件夹,然后安装。
  • 安装完成之后,选择离线激活。然后添加license_standalone.dat到激活license下。
  • 安装完成。
  • 到matlab的安装目录下,选择./matlab启动matlab

ubuntu下matlab工程的运行:

  • 将工程LDA拷贝到matlab的安装目录的bin目录下,并且开启matlab。
  • 在current Folder里将路径指向LDA,此时可看见工程下的文档。
  • 运行程序。注意:在ubuntu下文件路径应该是/home/tecom/而不是\home\tecom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