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_单片机__MPU6050

楼主(2020-01-10):
    对mpu6050来说,加速度计对四轴或小车的加速度比较敏感,
    取瞬时值计算倾角误差比较
    大;而陀螺仪积分得到的角度不受小车加速度的影响,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漂移和温度
    漂移带来的误差比较大。所以这两个传感器正好可以弥补相互的缺点。
不过要怎么弥补呢?
经过上面的介绍是否感觉到可以用滤波器做文章呢
    这里讲的互补滤波就是在短时间内采用陀螺仪得到的角度做为最优,
定时对加速度采样来的
    角度进行取平均值来校正陀螺仪的得到的角度。
    就是,短时间内用陀螺仪比较准确,
以它为
    主;长时间用加速度计比较准确,这时候加大它的比重,这就是互补了,不过滤波在哪里
    加速度计要滤掉高频信号,陀螺仪要滤掉低频信号,互补滤波器就是根据传感器特性不同,
    通过不同的滤波器(高通或低通,互补的), 然后再相加得到整个频带的信号,
例如,加速度计测倾角,其动态响应较慢, 在 高频时信号不可用,
所以可通过低通抑制高频;
陀螺响应快,积分后可测倾角,
    不过由于零漂等,在低频段信 号不好。通 过高通滤波可抑制
低频噪声。将两者结合,就将陀 螺和加表的优点融合起来,
    得到在高频和低频都较好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