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2020-01-10):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原理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家居安全方面,不得不时刻留意那些不速之客现在很多小区都安装了智能报警系统,因而大大提高了小区的安全程度,有效保证了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由于红外线是不可见光,有很强的隐蔽性和保密性,因此在防盗警戒等安保装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在电子防盗人体探测等领域中,被动式热释电红外探测器也以其价格低廉技术性能稳定等特点而受到广大用户和专业人士的欢迎。

目前国内使用的各类防盗保安报警器基本都是以超声波主动式红外发射/接收以及微波等技术为基础而这里所设计的被动式红外报警器则采用了美国的传感元件——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这种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能以非接触形式检测出人体辐射的红外线,并将其转变为电压信号,同时,它还能鉴别出运动的生物与其它非生物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既可用于防盗报警装置,也可以用于自动控制接近开关遥测等领域用它制作的防盗报警器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许多防盗报警器材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不需要用红外线或电磁波等发射源?
  灵敏度高控制范围大
  隐蔽性好,可流动安装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原理
  1.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原理特性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热电偶都是基于热电效应原理的热电型红外传感器。不同的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热电系数远远高于热电偶,其内部的热电元由高热电系数的铁钛酸铅汞陶瓷以及钽酸锂、硫酸三甘铁等配合滤光镜片窗口组成,其极化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抑制因自身温度变化而产生的干扰该传感器在工艺上将两个特征一致的热电元反向串联或接成差动平衡电路方式,因而能以非接触式检测出物体放出的红外线能量变化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输出。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在结构上引入场效应管的目的在于完成阻抗变换。由于热电元输出的是电荷信号,并不能直接使用因而需要用电阻将其转换为电压形式该电阻阻抗高达104MΩ,故引入的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应接成共漏形式即源极跟随器来完成阻抗变换。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由传感探测元、干涉滤光片和场效应管匹配器三部分组成。设计时应将高热电材料制成一定厚度的薄片,并在它的两面镀上金属电极,然后加电对其进行极化,这样便制成了热释电探测元。由于加电极化的电压是有极性的,因此极化后的探测元也是有正、负极性的。
2.被动式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特性
  人体都有恒定的体温,一般在37度,所以会发出特定波长10UM左右的红外线,被动式红外探头就是靠探测人体发射的10UM左右的红外线而进行工作的。人体发射的10UM左右的红外线通过菲泥尔滤光片增强后聚集到红外感应源上。红外感应源通常采用热释电元件,这种元件在接收到人体红外辐射温度发生变化时就会失去电荷平衡,向外释放电荷,后续电路经检测处理后就能产生报警信号。
  1)这种探头是以探测人体辐射为目标的。所以热释电元件对波长为10UM左右的红外辐射必须非常敏感。
  2)为了仅仅对人体的红外辐射敏感,在它的辐射照面通常覆盖有特殊的菲泥尔滤光片,使环境的干扰受到明显的控制作用。
  3)被动红外探头,其传感器包含两个互相串联或并联的热释电元。而且制成的两个电极化方向正好相反,环境背景辐射对两个热释元件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使其产生释电效应相互抵消,于是探测器无信号输出。
  4)一旦人侵入探测区域内,人体红外辐射通过部分镜面聚焦,并被热释电元接收,但是两片热释电元接收到的热量不同,热释电也不同,不能抵消,经信号处理而报警。
  5)菲泥尔滤光片根据性能要求不同,具有不同的焦距(感应距离),从而产生不同的监控视场,视场越多,控制越严密。
被动式热释电红外探头的优缺点:
  优点:
  本身不发任何类型的辐射,器件功耗很小,隐蔽性好。价格低廉。
  缺点:
  1、容易受各种热源、光源干扰
  2、被动红外穿透力差,人体的红外辐射容易被遮挡,不易被探头接收。
  3、易受射频辐射的干扰。
  4、环境温度和人体温度接近时,探测和灵敏度明显下降,有时造成短时失灵。
  抗干扰性能:
  1、防小动物干扰
  探测器安装在推荐地使用高度,对探测范围内地面上地小动物,一般不产生报警。
  2、抗电磁干扰
  探测器的抗电磁波干扰性能符合GB10408中4.6.1要求,一般手机电磁干扰不会引起误报。
3、抗灯光干扰
  探测器在正常灵敏度的范围内,受3米外H4卤素灯透过玻璃照射,不产生报警。
  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的安装要求:
  红外线热释电人体传感器只能安装在室内,其误报率与安装的位置和方式有极大的关系。正确的安装应满足下列条件:
  1、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应离地面2.0-2.2米。
  2、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远离空调, 冰箱,火炉等空气温度变化敏感的地方。
  3、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探测范围内不得隔屏、家具、大型盆景或其他隔离物。
  4、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不要直对窗口,否则窗外的热气流扰动和人员走动会引起误报,有条件的最好把窗帘拉上。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也不要安装在有强气流活动的地方。
  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对人体的敏感程度还和人的运动方向关系很大。红外线热释电传感器对于径向移动反应最不敏感, 而对于横切方向 (即与半径垂直的方向)移动则最为敏感。 在现场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是避免红外探头误报、求得最佳检测灵敏度极为重要的一环。
3.热释电效应
  当一些晶体受热时,在晶体两端将会产生数量相等而符号相反的电荷,这种由于热变化产生的电极化现象,被称为热释电效应。通常,晶体自发极化所产生的束缚电荷被来自空气中附着在晶体表面的自由电子所中和,其自发极化电矩不能表现出来。当温度变化时,晶体结构中的正负电荷重心相对移位,自发极化发生变化,晶体表面就会产生电荷耗尽,电荷耗尽的状况正比于极化程度。
  能产生热释电效应的晶体称之为热释电体或热释电元件,其常用的材料有单(LiTaO3 等)、压电陶瓷(PZT等)及高分子薄膜(PVFZ等)。

根据菲涅耳原理制成,把红外光线分成可见区和盲区,同时又有聚焦的作用,使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 (PIR) 灵敏度大大增加。菲涅耳透镜折射式和反射式两种形式,其作用一是聚焦作用,将热释的红外信号折射(反射)在PIR上;二是将检测区内分为若干个明区和暗区,使进入检测区的移动物体能以温度变化的形式在PIR上产生变化热释红外信号,这样PIR就能产生变化电信号。
  如果我们在热电元件接上适当的电阻,当元件受热时,电阻上就有电流流过,在两端得到电压信号。

*博客内容为网友个人发布,仅代表博主个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工作人员删除。

网友(2020-04-19):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热电偶都是基于热电效应原理的热电型红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