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我想钻孔不带焊盘的怎么没有显示?

楼主(2020-01-10):
我想钻孔不带焊盘的怎么没有显示

这样对不对?
钻个3.4mm的孔不带焊盘

网友:
层切换到multi-layer
通孔尺寸改为3.4mm
X-SIZE和Y-SIZE改为比3.4小的任意数,比如0。

网友:
keepout层画一个圆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是个固定孔吧,钻孔没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