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等长问题

楼主(2020-01-10):
    DDR4进行Fly—by方式处理的时候,端接电阻的走线有长度要求吗?这个长度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
    端接电阻的走线长度一般都是小于500mil。 详情要参考芯片厂商提供的guide line

网友:
端接电阻的走线长度要求,不同厂家不一样。以芯片手册为准。

    端接电阻的走线不需要控制等长

网友(2021-03-03):
    按照芯片手册要求做等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