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D设计规范--加工工序

楼主(2020-01-10):
PCB CAD设计规范--加工工序

4、设计规则
4.1 加工工序
    电子装联中常用的加工工艺为THT和SMT两种,对于PCB板的加工,一般可采用以下几种加工工序:
· 单面THT,波峰技术

    该方式只采用单一的波峰焊加工工艺,适合于简单的全插件单板。
· 单面SMT,单面回流技术。

    该方式采用单一的回流焊接技术,适合于较简单的全贴片器件单板。
· 双面SMT,双面回流技术。

    此种加工工艺较为简单,可靠性也较高。但适合于双面都是贴片元器件,因此在器件选型时要求尽量选用SMD器件,以提高加工效率及可靠性。如单板上无法避免部分插件,可采用手工补焊的方法。
    由于此工艺是两次回流,在第二次回流时,底部的元器件是靠熔锡的表面张力而吸附在板上的。为防止过重的器件下掉或移位,对BOTTOM面的器件重量有一定的要求,判断依据为:每平方英寸焊脚接触面的承重量应小于等于30克。
· 单面SMT+THT混装,单面回流、波峰焊。

    此类工艺我司单面板应用较多,是常用的一种加工方法。因此在PCB布局时,应尽可能将元器件都布于同一面,减少加工环节,以提高效率。
· 双面SMT+THT混装,单面回流,波峰。

在我公司较为复杂的单板中,此类布局及工艺是最为常见的。
    此类单板在背面的贴片元件需采用波峰焊加工,因此对背面的贴片元件有一定的要求:PLCC、QFP等器件不宜放在背面;密间距的SOIC不宜过波峰;Stand off 值不能满足点胶要求的不宜过波峰;对SOIC的布置方向有要求等。具体要求请参见4.2 布局。
    在设计这种器件密度较大、背面必须排布器件且通孔插件又较多的单板时,要求采用此种布局方式。以提高加工效率、避免插件的手工补焊。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很好

网友(2021-12-01):
    very good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classical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2023-04-14):
    谢谢分享,资料很好,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