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CD屏的驱动电源VGH的稳压二极管为什么会被击穿?

楼主(2020-01-10):
(图片)

楼主:
    这个开机时有几率出现花屏,测量为VGH电压不够一段时间后正常,将C102加大到10uF,花屏就解决了,但现在出现D4容易击穿的情况,不知各位大佬有何高见。

网友A:
    屏的驱动电压是多少,超过了稳压管的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驱动电压是多少,超过了稳压管的值了吧

    AVDD设计为9.3V,这样VGH经过电阻分压后刚好为18V,我实际不接稳压二极管时测得该处电压为17V,稳压二极管不至于雪崩击穿,看datasheet齐纳击穿为– 2.4 V to 75 V,所以不至于把二极管损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VDD设计为9.3V,这样VGH经过电阻分压后刚好为18V,我实际不接稳压二极管时测得该处电压为17V,稳压二极 ...

    2.4-75是全系列产品的总区间,你这个管子的区间是16.8-19.1,典型值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75是全系列产品的总区间,你这个管子的区间是16.8-19.1,典型值18V

确实是的,感谢了。

网友C:
    VGH-VGL 不对称会不会是驱动电压 SW_EST 偏离50%占空比太多,可适当选择L6或做其他调整使升压器工作在50%占空比附近。

网友D:
    稳压管选得不对吧。也可以改小R95,改470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选得不对吧。也可以改小R95,改470R试试

改小R95为470R是为了改善开机时花屏的原因吧,其它的都没有问题了,只是D4被雪崩的原因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H-VGL 不对称会不会是驱动电压 SW_EST 偏离50%占空比太多,可适当选择L6或做其他调整使升压器工作在50%占 ...

其它问题都没有了,只是D4被雪崩的原因还没找到

网友C:
    U2 SW 端没有尖峰-振铃吸收电路,内部MOS管要是足够快的话,可能某些情况下在L6的SW-EST节点上会产生很高幅度啊尖峰和振铃,或许能让D4瞬间过荷或长期重复过荷。猜想而已。能用示波器监视下各种工作条件下SW-EST的波形吗?D3上并联一个R-C吸收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 SW 端没有尖峰-振铃吸收电路,内部MOS管要是足够快的话,可能某些情况下在L6的SW-EST节点上会产生很高幅 ...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做下试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 SW 端没有尖峰-振铃吸收电路,内部MOS管要是足够快的话,可能某些情况下在L6的SW-EST节点上会产生很高幅 ...

    如果是因为尖峰或是振铃的话,那我的SW-EST网络可以接在AVDD端,这样会更好吧?

网友:
    应该没大区别。因尖峰/振铃的发生机理是L6电流突然中断瞬间向寄生电容释放能量的结果,那么吸收回路应该放在L6附近,使回路电流走尽量小的几何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