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请教,如何做拼版

楼主(2020-01-10):
没有做过拼版,想问下在mentor软件如何制作拼板呢?有没有教程?

网友A:
是要出拼版Gerber吗?如果单独的板框拼版,可以用DXF就可以,如果是输出拼版Gerber,可以使用Fablink。

网友:
给厂家,他们可以搞定

网友(2020-03-17):
引用 网友A:
是要出拼版Gerber吗?如果单独的板框拼版,可以用DXF就可以,如果是输出拼版Gerber,可以使用Fablink。

Fablink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