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连接电脑 无法识别 USB现象

楼主(2020-01-10):
设备插上电脑USB无法识别,设备工作于USB2.0 高速模式;
疑问: 能否解释下D+波形出现如图的原因?正常的波形D+应该是0--400mv的方波吧

楼主:
注:USB由于焊接的原因阻抗不太连续,且D+与d-不完全等长;

网友A:
    如果带usb2.0的HUB芯片的话,去查查芯片正常工作没有,USB2.0的D+ D-阻抗不连续也没有事,等长只要不是相差很大,不是走线挨着大的干扰源,就不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usb2.0的HUB芯片的话,去查查芯片正常工作没有,USB2.0的D+ D-阻抗不连续也没有事,等长只要不是相差 ...

    不是HUB芯片,通讯模组引出用来烧录与调试的接口;

网友:
    跟焊接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