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舱里,笔记本输出音频和VGA时,音频会受到干扰而产生噪音,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10):
在方舱里,笔记本输出音频和VGA时,音频会受到干扰而产生噪音,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什么是方舱呀? 如果不在方舱里,是否有噪声呢?(从消费电脑看,原则上是不会)那么,音频与VGA在方舱中是如何连接处理输出端设备呢?也许在输出端接的设备口串扰呢?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图片或者描述,难于定位给出建议? 以上只是推测?

网友:
    非方舱的条件下有无类似情形,如果有,那么说明内部有强骚扰源。笔记本输出VGA是外接到其他屏幕么?输出音频是指接耳机还是什么?提供的信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