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老师教你轻松用万用表]

楼主(2020-01-10):
1.1.1
万用表有哪些类型
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便携式仪表,是电子、电气产品检测、维修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测量仪表之- -.- -般的万用表可以测 量直流电流(有的还能测量交流电流)、直流电压、交
流电压和电阻值,有些万用表还可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交流信号频率、电容值、电感值、
逻辑电位、分贝值等。
万用表有很多种,现在最流行的有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两种。
1.指针式万用表
指针式万用表又称为模拟万用表,它利用- -只灵敏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 微安表)作表头,
当微小电流通过表头时,指针偏摆,其偏摆角度与流入的电流大小成正比。因此在万用表中必须
将检测电阻、电压的量程转换成- -定范围的电流值去驱动表头,很多表头的最大电流为50uA。
用电流表的偏摆角等效所测电阻、电压的量。但是由于表头不能通过较大的电流,所以必须与表
头并联或串联一些电阻,起到分流或降压作用,从而测出电路中的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准确值。
(1)按功能分类
指针式万用表按功能可以分为专用指针式万用表和多功能式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很好的万用表使用资料,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