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咨询ADS 第四章短桩线的反射问题点

楼主(2020-01-10):
初次接触ADS,按照蒋修国老师ADS步骤  第4章短桩线的反射出现问题:
1.vs这个是网络节点嘛。加2个vs 表示两边是连通的嘛;
2.IO加载IBIS模型出现warning是否有影响;model name显示也和书上不一致;
3.元器件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怎么删除,蒋老师的比较干净

网友:
复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需要的东西可以在元件属性对话框中的勾去掉

网友A(2020-08-06):
    请问一下那个adscpu.ibs是从哪里来的?新手上路不太懂……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那个adscpu.ibs是从哪里来的?新手上路不太懂……

    模型是哪里弄到的呢

网友(2022-09-07):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